请教KEIL for ARM

楼主(2011-09-29):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0):
理论上,getchar应该可以,但要研究模拟的getchar如何实现

网友B:
自己写脚本  可能能行  这个我不确定。

不过自己写脚本 可以模拟按键

网友B:
想起来了   可以从串口输入啊

keil  有command 命令啊  然后  安装个  虚拟串口软件  然后   连接虚拟串口  和  你的keil串口    然后  从 串口助手上发送就好了

这个 网上 应该有例程 我以前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