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烧写

楼主(2011-09-29):
PSOC3烧写一定要外部供电吗?能像PSOC1那样,用5根线就可以烧录吗?

网友A:
用programer烧是可以不用外部供电的。但用creator需要外部供电,不然不能识别芯片

楼主:
用prog3的5pin方式能烧写PSOC3吗?VCC应该怎么连呢?我的意思是如果用插座烧录,怎样连线出来?

网友B:
M3_5p       PSoC3
VTARG <-> Vddio1
GND <-> GND
XRES <-> XRES
SCLK <-> P1.1
SDAT <-> P1.0

楼主:
感谢!试试看!

楼主:
4L方式不行,电源要接上VDDIO1 & VDDD & VDDA.
实践出真知,各位大虾还是要有实际的经验才行啊!

楼主:
建议CYPRESS AE写一篇关于PSOC3编程的详细的application note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要的是这个吗

AN62391 - PSoC3 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s.pdf

网友A:
实践出真知,这话对极了。又在楼主这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