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1-09-29):
求助220V用电设备,控制另一个220V用电设备的方法

就是当用电设备1在工作的时候,用电设备2同时工作,当设备1出现问题不能工作,设备2自动停止工作,请教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进来的留个言,我也谢谢你。

楼主:
本来想用继电器解决的,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弄号。

网友A:
用一个控制电路不就结了

楼主:
问题是不让弱电啊

网友B:
1.当用电设备1工作的时候,用电设备2同时工作
  把这两个设备接在同一个开关下面,或者在设备1两端并一个接触器再去控制设备2
2.当设备1出现问题不能工作,设备2自动停止工作
  请说出设备1会出现哪些问题.内部短路?断路?过载?过热?还是其它的什么呢?
3.本来想用继电器解决的,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弄号。
  不会吧!现在继电器种类这么多,竟然没有适合你的?... ...

网友B:
哦!怎么发了两个,不好意思了!我新手,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