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电路改为数字后能否改变温度特性

楼主(2011-09-29):
有一个磁信号采集电路,之前采用的模拟电路,包括选频放大、相敏检波、低通滤波、输出反馈几部分,但是结果温度特性不好,温度曲线不太规则,测试发现,大部分原因在于采集电路,
      现在准备改用单片机来完成采集,主要过程是磁信号经A/D转换后,输入单片机,由单片机完成相敏检波,低通滤波等功能,然后经D/A转换,反馈,请问这样能改善原来电路的温度特性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来改善原来模拟电路的温度特性呀?谢谢!

网友A:
to LZ:

数字替代模拟的做法确实能改善温度特性,特别是你已经确定原因且用数字替代它后。

网友B:
一切要看你设计的性能指标是多少。

如果没有指标而单纯的说数字好还是模拟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