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24F单片机烧写寿命问题

楼主(2011-09-29):
DATASHEET说片子至少可重复烧写1万次以上,今天片子突然不动了。经过一番排查,怀疑片子可能没问题,但是片上FLASH单元可能部分损坏。片子用了两个月了,也不知道烧写了多少次。

网友A:
10000次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着严格的电压、温度等条件。

例如在波动较剧烈的电压情况下,擦写寿命会下降。

楼主:
现在就是如果代码很少的话,也可以工作。可能当代码量大时,main()函数被编译器定位到有损坏的FLASH单元了,所以不能动了。我想可能是这样

网友B:
我用的PIC24F早过10K,无此现象。请检查你的3.3V电压纹波,VDDcore滤波如何处理的。注意3.3V电压的片子,最好在2.9V - 3.6V电压范围内工作,处理好电源纹波。

网友C:
看来不咋地
我用C8051F没有烧报废的

网友A:
看来不咋地
我用C8051F没有烧报废的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老工程师还这么说?:@

楼主:
电源电路是这样的用三端稳压电路LM1117-3.3V

网友D:
不会吧,我烧了N次了,还没有坏过,查看你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