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样用有问题吗?

楼主(2011-09-29):
把反向放大电路的两个电阻接到同向端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这就成了施密特电路(滞回比较器)。

楼主:

要是像第二种接法呢,是不是跟反向放大器一样了,我总感觉有问题,却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模拟电路书上讲的很清楚,清华版本的,

网友C:
运放的反相放大器需要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区,你这种接法工作在饱和区。这就成了施密特电路(滞回比较器)。一般滞回比较器要求R2比较大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反相放大器,要让信号从反相输入端输入

网友F:
LZ这样用就是正反馈了。

网友G:
这个电路是属于自创型的

网友H:
我倒想知道这电路是用来干什么的,莫非有玄机?

网友I:
我也想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