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怎么实现us延时

楼主(2011-09-29):
现在在stm32上跑freertos系统,但现在想做个us级别的延时函数,请问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os做us延时……
先关中断再说吧……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启动一个定时器,关闭这个定时器的所有中断,循环读出定时器的计数器,软件比较到适当的时候即可。

网友C:
滴答时钟吧。。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启动一个定时器,关闭这个定时器的所有中断,循环读出定时器的计数器,软件比较到适当的时候即可。
引用 网友B:

用到us延时,估计是想实现某些时序……如果用定时器比较的方式,假设刚比较到0.5us,然后别的任务就把你的任务抢夺了呢……:lol

楼主:
用到us延时,估计是想实现某些时序……如果用定时器比较的方式,假设刚比较到0.5us,然后别的任务就把你的任务抢夺了呢……:lol
引用 网友A:

也是呢 我正郁闷这个

网友B:
用到us延时,估计是想实现某些时序……如果用定时器比较的方式,假设刚比较到0.5us,然后别的任务就把你的任务抢夺了呢……:lol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选择的OS不适合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D:
先把Systick中断关掉,然后用任意方法延迟都可以,结束后打开Systick中断即可。
SysTick中断关闭后,不会有别的任务来抢夺,除非你调用xSemaphoreTake、xQueueReceive这些把控制权交给FreeRTOS的函数。关闭SysTick中断的唯一问题会导致Timer误差加大,看你能不能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