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7接地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9):
公司的数显仪表用MSP430F147驱动,其中62和63分别为模拟和数字接地,试验中,无意将63脚断开(悬空),发现在没有连接485通信的时候,显示正常,可是接上485通信后,屏幕显示会一闪一闪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如果有问题应该在没有连接485通信的时候也会闪的啊

网友:
实际上149内部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相通的,不知道147是不是,你试试看

网友:
估计地没处理好

网友A:
485接数据的时候闪还是收数据的时候闪?

网友B:
数字地与模拟地间连接个小电阻,可以看作是相连的,悬空是肯定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