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

楼主(2011-09-29):
class Cs
{
.....
};

void test(void)
{
    Cs*p = new Cs;
.....
//  delete p; // 如果去掉此行代码,是否会造成内存泄漏,有人说编译器会自动处理,不知情况到底如何?
}

网友A:
编译器不会自动处理.会造成内存泄漏
void test(void)
{
    Cs p ;
}

这样不会造成内存泄漏

楼主:
编译器不会自动处理.会造成内存泄漏
void test(void)
{
    Cs p ;
}

这样不会造成内存泄漏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B:
  小I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