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DDR布线约束条件

楼主(2011-09-29):
信号组
线宽
组内间距
组外间距
与时钟线间距
DQ0~DQ7DQS0DM0
6mil
8mil
20mil
400mil
DQ8~DQ15DQS1DQM1
6mil
8mil
20mil
300mil
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
6mil
8mil
20mil
400mil
时钟线
6mil
6mil
无明确限制

以上是我的布线约束,诸位有什么指摘的吗?
另外我有个疑问,由于我的布线的缘故,我的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均比时钟线长大概400mil。数据线比时钟线短400mil,这样做可行吗?还是说时钟信号要比以上所有信号晚到才行?另外,DQ0~DQ7、DQS0、DM0和DQ8~DQ15、DQS1、DQM1是同一信号组内的不同信道,它们之间的允许差距范围是多少呢?
我参考的是网上的DDR layout guide 中文版

楼主:
我参考的是网上的DDR layout guide 中文版

楼主:
我在资料中看到, “数据信号组的走线长度与时钟信号线的误差为+-500mil,组内同一信道的信号线走线误差为+-50mil(+-25mil)最好,从而可以得到,组内不同信道的走线误差为+-1000mil,相同信道的DQS一般走线在DQ中间。”于是DQ0~DQ7、DQS0、DM0和DQ8~DQ15、DQS1、DQM1相差了大概100mil,这么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