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中断好用吗?

楼主(2011-09-29):
我看LM3S的普通IO口也有中断的功能,但是我想如果外部输入的信号不稳定,比如接一个按钮,那在按键抖动时不是会多次触发中断?有人用过IO口的中断吗?我想用但是又觉得会不稳定,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检测按键需要有延时消抖,用中断方式或巡检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直接用定时器中断扫描就可以啊!按键消抖还是必要

网友C:
消抖动分按下抖动和弹起抖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不稳定,进入中断后用延时检测等去抖动方法。

网友D:
比较简单的去抖动的方法就是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E:
我一般直接用硬件消抖,加电容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功能就很强大了,可以省下资源来做别的事了。

网友F:
中断的稳定与否,看你如何恰当灵活运用。LZ说不稳定,那要看你软件怎么处理了。按键按下一般的延时时间是10ms--15ms之间。在控制器上,中断运用是核心的一部分。LZ不用单片中断不稳定,只要你多调试程序,研究程序,相信你也可以做好。好好加油!

网友G:
直接用定时器中断扫描就可以
中断的稳定与否,看你如何恰当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