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测埋在墙体内的电线的位置

楼主(2011-09-29):
看过博世的一款DMF 10 ZOOM墙体探测仪,可以知道墙内电线的位置,想知道是如何实现的?国内有没哪个品牌可以做类似的产品?

网友A:
测线的位置,测线在那里断,测木头。这种产品很成熟的

网友B:
我们有类似的产品!不顾不零售!是通过感应的原理来检测的!一次最小订货量都在200套以上。有些时候不是特别的准!特别是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不过一般家用问题不大,查找家里的电源走线的话,价格大约在370左右

网友C(2011-12-02):
液晶无源测试笔满大街都是  ?十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