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费类产品中单键开关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29):
想知道目前比较常用的单按键开关机方案,比如用S3C2440,跑LINUX做了一个产品.用一个按键实现开关机.短按开机,长按关机.且关机要保证系统中NAND FLASH的操作已经结束.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和电脑差不多的
系统接收按键信息即可

楼主:
是否能提供具体的按键电路 还有Linux在关机时要做的事情

网友B:
大部分产品的单键开关机在关机时就是一个待机模式而已,随便拿个IO(或拿具有唤醒功能的IO)接个按键救行。

楼主:
我需要完全关闭电源的那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