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101RBT6的AD会漏电

楼主(2011-09-29):
使用简单的电阻分压方法,检测手机电池电压,在系统不工作时,竟然发现,AD会漏电,从而影响VCC。这是什么AD啊。
两个10K电阻分压时,VCC漏电高达0.4V,
两个100K电阻分压时,VCC漏电也高达0.1V。真NB

网友A:
呵呵,你为什么不在分压电阻后加一级跟随电路呢,AD输入通道本身也有输入电阻的,并联后肯定会影响实际的分压所得的电压值。

网友B:
这是 IO 口里面的保护二极管造成的. 可以考虑用个运放.

网友C:
这是 IO 口里面的保护二极管造成的. 可以考虑用个运放.
引用 网友B:

是这么回事。并且多数MCU内部都有类似的保护二极管。

建议LZ加个MOS管即可,MOS管比运放便宜。

网友D:
101RBT6  偶也   好型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