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电路性能的区别??

楼主(2011-09-29):
见上图,这两种电路有什么区别??上面的电路是不是对共模信号抑制能力更好??

网友A:
2个不一样的电路...没可比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反馈值都是跟1V的输入进行比较调节的啊??从输出来看,我看不出它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上面的电路的共模放大倍数 = 1吧??第二个电路会因为10K电阻的精度会降低

网友A:
晕,没仔细看,把2图看成差分输入了.
2个电路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电路可以说是一样,性能一样吗??两者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一样吗?

网友B:
to LZ:

要说差别,那就是运放正输入端的“电源”等效内阻不同,上图是10K而下图则为5K(1V和2V视为理想电压源)。

网友C:
两个电路只有输入电阻不一样,第一个性能好些,输入失调电压小些,因为其差动端基本都是10K

网友D:
输入阻抗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HWM、caosong4417,我把下图R23\R24换为20K如何??
另外,我还想问的是两者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一样吗??

网友E:
放大电路 另我困惑的是  需要测量哪些参数来放映电路性能
                       如何搭建测量电路

如果LZ知道这些的话 自己也可以去测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1、2图比较是输入阻抗不同了。
另外, 我还想问他们两者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如何??当然测量是很难的,如果我选精度5%的电阻,进行理论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吗?第一个图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F:
第一个图对于共模信号没有抑制作用,第二个把电阻改了之后可以抑制共模信号,不过对电阻精度匹配要求很高

网友G:
没可比性

网友H:
13楼说的对,拍一下马屁,:lol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

网友I:
两者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一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看所谓的共模电压怎样作用于运放了。不知道楼主分析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对第一个做了共模运算,输出 = 输入,所以我非常同意13楼的意见。

但是我对共模电压怎样作用于运放及此运放对共模的抑制能力不知道如何去很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