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买一个开发板

楼主(2011-09-29):
本人刚学习嵌入式,想买一个s3c2410开发板,能够运行ucos的,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双面板就是

网友B:
你还是买这个吧

网友C:
自己画一个双面板就是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真会搞笑!:lol

网友D:
我有一块GEC2440的,不知你是否合适,有意的话Q57706999

网友E:
LZ还是直接买2440算了  现在6410也不贵    国嵌的很多视频资料都是配套mini2440的

网友F:
买个s3c2410或者2440的吧,也不怎么贵,不建议刚开始学就用6410,因为6410的资料没那么多,毕竟现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用arm9的比arm11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