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Ware软件库说明

楼主(2011-09-29):
StellarisWare软件库说明

网友A:
我还有点疑问。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 0, ulValue);这句是将AD的结果存在数组ulValue里,那么是自动把0 1 2 3路的转换结果对应的存在ulValue[0].ulValue[1].ulValue[2].ulValue[3].中吗?

网友B:
楼主客观讲下群星系列的ARM内部的ADC采样误差有多少?虽然功能看似强 可是用起来感觉不是很准   采样速率上不了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