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迷津。。。。。。。。。。。。。。。。。。。

楼主:
两根线,既提供电源也作为通信线,正极32V,负极0V, 通信时,正极电压,高电平32V,低电平10V,不通信时电压32V,

宽脉冲代表1,窄脉冲代表0,想用输入捕获,但是不知道电平如何处理,求高手指点迷津。如下图

网友A(2011-09-29):
类似很多红外遥控码的解调方式。

网友B:
有点类似M-Bus

网友C:
你输入要什么要求?是电平转换,还是什么……

网友D:
用个三极管,输入是32的时候导通,10的时候不导通: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把信号转换为TTL电平,然后用单片机的输入捕获功能测出脉宽,然后解码。。。。

网友C:
搞个三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