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M0在RAM中可以调试吗?

楼主(2011-09-29):
像NXP的REMAP, ST的BOOT0,BOOT1等.在手册中找不到,请那位大虾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册中本来就不包含这些东西吧

楼主:
如果不能在RAM中仿真调试, 那太失望了, 只能放弃.

网友B:
可以调试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应该可以在RAM中调试

网友E:
不要放弃,按5楼版主的方法试试

楼主:
谢谢关心!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程序可以在RAM中调试, 但是进不了中断. 也就是像NXP的remap和STM32的NVIC_SetVectorTable to RAM这样, 可以在RAM调试中进入中断. 看遍新唐的资料和范例都找不到. 其它几种ARM芯片应该都有, 譬如合泰新出的HT32系列也有一个寄存器可操作. 新唐支持5V电压,在某些工控产品上很有用, 还不想放弃.

网友F:
芯唐的资料和范例确实是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