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请教~~~!!!!!!!!!!!!

楼主(2011-09-29):
请问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积分电路么?那输出是什么信号?这个是一种传感器的指导电路,说明文档也附上,请明白的人指点一下谢谢(已将完整传感器信号处理部分电路补上),下边的运放是讲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这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来猜一下这个电路和传感器是如何配合的,你的传感器内容太多了,没有仔细看,所以就猜一下:你传感器输出的是电流,利用电容进行积分。Q=IT=CU,随着时间的改变U的电压也会变化。但是好像没有电容的放电回路。利用电容积分可以有效地把噪声积分掉,提高信噪比。

楼主:
传感器是电流输出,I/V转换使用的是积分电路,这个没问题,是另外一个运放进行转换。但是传感器还有个所谓的参考脚位。是与上图相连的,上图这个也是积分电路吧,如果10K电阻前输入的是微弱的电流那么输出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3# xm419

网友B:
感觉后面的积分器是做相位补偿用的,为了与输出电流同向? 猜的……

网友C:
微弱电流通过10K电阻对0.1uF电容充电,在0.1uF两端形成电压,由于电容一端为虚地,使电容的另一端(电路输出)为负电压。

网友D:
其实能起积分作用的是有下角的部分,

网友:
右下角是个反向放大电路,传感器微弱电流通过10欧产生一个压降,右下角运放将10欧两端的电压进行放大放大倍数为((15k+th)//16k)/10。

右上角运放提供一个电位使传感器正常工作。

网友E:
个人能觉得下面那个运放不光是放大,还有相位补偿作用

网友F:
我感觉上面的电容是一个时间调整作用,和5楼的差不多 补偿相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