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单片机这样连接会损坏?

楼主(2011-09-29):
单片机的4路IO分别连接于一块电路板的4个输入口,其中的一个输入口错误地连到电路板的地上面,单片机的地和电路板的地不连,IO工作在推挽方式,然后程序给那路错误连接于电路板地的IO输出脉冲,周期10s,其他3路IO始终在3.3V状态,未改变。最终的结果是单片机烧了……不是很能想明白。

网友A:
“不是很能想明白”
唉!

楼主:
我很菜的嘛……求解答

2# maychang

网友A:
3楼:
不是说菜不菜,是说这句话不大像汉语。

楼主:
额,我对这个问题很困惑啊,虽然板子上有错误,但始终觉得不应该损坏单片机的

4# maychang

网友A:
两板地线未联接即加电源,芯片即可能损坏。甚至两芯片地线已经相联接,但某芯片未加电源,都有可能损坏。
现在的芯片一般对电源引脚和对地线引脚在内部都有保护用的二极管,但这些二极管仅能承受很小的电流,过流即可能损坏。比较老的芯片没有保护二极管,更可能发生“闩锁效应”而损坏。
不但必须联接好地线,芯片在未加电源之前就施加输入信号都有可能损坏。

楼主:
但单片机IO控制的是光耦,应该无需共地吧
6# maychang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单片机的电源始终应该先于电路板上呢?
6# maychang

网友A:
7楼和8楼:
“单片机IO控制的是光耦,应该无需共地吧”
光耦电源由哪里供?

“是不是意味着单片机的电源始终应该先于电路板上呢?”
通常可以同时上电。
即使不同时上电,先后相差时间很短的话,一般也不会损坏芯片。为稳妥起见,最好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光耦电源由单片机电源提供,我记得烧的时候光耦的电源我都忘记上了,只把4路IO口连上了板子,然后程序效果没跑出来,摸单片机发现发烫,赶紧断电,用keil下载调试时单片机就没有反应了,哎,悲剧

网友B:
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
电路图如上,P6.3口和电路板的地误连,同样连入电路板的还有与之相同的3路,电路板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不连,3V3由单片机的电源提供,但测试时自己忘记连了,然后P6.3口输出周期为10s的方波,最终单片机烧毁。
11# lyjian

网友C:
把板子电源图贴上来……

网友B:
乱七八糟
“3V3由单片机的电源提供,但测试时自己忘记连了,”单片机没有电,那怎么能“然后P6.3口输出周期为10s的方波,最终单片机烧毁。”

楼主:
(单片机和电路板是两块板子)图上的3V由单片机的电源提供,但是测试的时候这个3V我没有接,也就是图上的3V是开路的,p63输出10s方波,接到板子上,同时接到板子上的还有p60 61 62 始终是高电平,他们也都接到同样的电路上

14# lyjian

楼主:
5V 12V由变压器整流提供,那个3V是单片机的电源给的,单片机的电源有适配器经1117后提供,单片机的电源和板子电源是分开的
13# q331513266

网友D:
看来我是老了,搞不情楚了。电路板和单片机是什么关系?单片机不需要电路板?看来LZ真要学好汉语了。

楼主:
额 一块电路板,一块单片机小系统,小系统的IO连到连到电路板的接口……
17# ganxiang

网友A:
12楼的图,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是两块板。

网友E:
额,我说一句,不要死盯着那个P6.3,你可试一下,把其它几路不连,只错连P6.3,看烧不烧。
额,我再说一句,你那个IO口错连了,Q12基极悬空,可能导致Q12反复的开关,问题来了
你的线圈上没续流二极管,反感生电动势。。。。。。。
总之,你那个原理图有很多地方完善。

楼主:
那个是电路板的图  P6.3和3V是单片机连过去的……单片机并没有和那块光耦电路做在一块板子上……
19# maychang

楼主:
3V和P6.3都是单片机连过去的,一块小系统,一块光耦电路,光耦电路的5,12V由变压器整流后获得,单片机小系统的3V由电源适配器接到1117后获得

19# maychang

楼主:
原理图没有问题的,因为其他几路都一样,我都测试过,现在想不通的只是为啥p63误连了地之后,会烧单片机

20# eng588

网友F:
12楼的图肯定有问题,

网友G:
损坏说明必有回路,仔细去查吧,用万用表一侧便知。

网友H:
没接电源,那MCU怎么能工作啊?
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这么脆弱?
TI的?

网友I:
1.  P6.3口输出周期为 10s(时间够长)  的方波

2.  IO工作在推挽方式

3.  P6.3口错误地连到电路板的地上面

单片机烧了 就不奇怪了.

网友J:
单片机的IO口接了跟长线天线,并且碰别的电源了,不烧才怪。

楼主:
长线天线是指啥

32# 宋业科

楼主:
我后来用面包板测了下,发现在不连3V的条件下,P6.3 P6.2 P61 P604个控制端和光耦板子的地是同电位的,这样的话当4路都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光耦板子的地对于单片机的地就是3V,但P6.3输出低的时候,就会通过那根P63误连的线有一个3V到0V的短路,会导致灌电流过大,这样说的通哇

29# chunyang

楼主:
啥问题?
28# tanwanshui

楼主:
再详细点呀
31# 老黄头

楼主:
单片机电源加了,但是那3V是单片机电源连过去的,我没连
30# pa2792

网友K:
是的原理图都有问题的!两块板不共地,会产生悬浮电压

网友L:
淡定,淡定,

楼主:
有光耦要供个毛地……
38# 硬件新手

网友M:
也许还有其它错误,仅从你现有的描述确实不应该损坏MCU的。
如果是隔离的两块板,两块板之间任意的一点相连不应该损坏的,因为根本就不能形成电流回路!

楼主:
我觉得问题在于P63和光耦那块板的地连了,同时P60 61 62也连到了那块光耦板上,如果直连P63的话是绝对不会坏的
41# t.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