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

楼主(2011-09-29):
请问图中电容有什么作用?别人说是防静电
为什么需要两个电容串联呢?谢谢解答

网友A:
应该是旁路高次谐波。

网友B:
两个电容是提高耐压,其作用似是为了减小对tvs的冲击

网友C:
这两个电容,就象防弹衣——减缓子弹向打击人体的速度

网友D:
提高耐压

网友E:
这两个电容,就象防弹衣——减缓子弹向打击人体的速度
:victory:

网友F:
使得TVS两端电压慢慢升高,保护TVS

网友G:
这两个电容,就象防弹衣——减缓子弹向打击人体的速度
引用 网友C:

:victory:

网友H:
两个电容是提高耐压,其作用似是为了减小对tvs的冲击
引用 网友B:

:victory:

楼主:
谢谢解答,怎么结贴不能给分了?

网友D:
谢谢解答,怎么结贴不能给分了?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的显示器分辨率问题,收起左侧的导航栏即可看到。

网友I:
感觉是两个电容跟TVS一起 起保护电路的作用,楼主该电路应该是一边接地的吧?

网友J: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
4楼威武

网友K:
这是EMC安规电路里面常有的一个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