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照明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第一次涉及led照明的问题,请问我看好些资料上写的用pwm来驱动led实现照明,这是什么意思?通过pwm的占空比的改变来怎样调节led的照明,另外现在主光源是144个led组成的 那么该怎么加入单片机驱动这144led呢?

网友A: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即LED通过电流是脉冲形式,靠脉冲占空比来改变LED光通量。

楼主:
现在已经有驱动电路驱动这144个led了,用的是ft870,请问谁用过这个芯片么?怎样用单片机控制他呢?网上的资料很少,,,

网友B:
pwm的占空比?

网友A:
4楼:
不必用过FT870才可以讲出来怎么用这个芯片吧?某人现在可以说他用过,但在他开始用此芯片时他肯定没用过,是不是?那么他是怎么学会使用此芯片的?无非是看此芯片datasheet。

楼主:
恩 谢谢六楼了 只是 新手 不知道这种芯片能用单片机驱动么 好像接的电压比较高 属于强电类的 看他的数据手册只是简绍了 引脚 其他都没了,,

网友C:
楼主,我这有份全资料

网友D(2012-04-06):
用单片机来控制 啊,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PWM只是反馈调节控制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