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线材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请教个问题,我在做MBUS通信实验时,前期用的0.25平方毫米(800m线阻80欧姆)的普通线,现在换成rvvp屏蔽线揽,1.00平方毫米(800m线阻15欧姆)的,反而效果不好,为啥啊?
描叙一下实验情况:800m分4盘,没有展开。大家给出出主意吧。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屏蔽线电容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大回复
我觉得也是疲敝线的原因,找了相同线径的电源线(不带屏蔽层)100m效果很好。
请教老大我该如何处理屏蔽层?

网友B:
modbus只是个协议,如果楼主用485通讯的话,建议用双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通信线缆带屏蔽层不是好事啊,如何消除屏蔽层分布电容的影响,大家给支招吧
感谢

网友C:
分布电容如果较大且通讯速率较高时是没有办法的,只能换线,另外还要注意电缆的阻抗匹配。

网友D:
RVVP?
看型号可不是通讯电缆,里面不作对绞处理的(或即使有,也不是小节距)。

网友D:
没看过MBUS,不知道是单端信号传输还是双端信号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ic921:
感谢指导!
请问单端信号用双绞线还是双端信号用双绞线?您讲的单、双端信号是否是单、双工通信的意思?
另:买的rvvp线是
多芯平行电缆,外面一层公共屏蔽层,最外面再加一层绝缘护套。

网友E:
800m分4盘,没有展开,这个就是一个超大自感线圈,空间有交变磁场,你这个就悲剧了,远距离通信,一定要双绞线,要不,一个打雷,直接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