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智能电池监测仪

楼主(2011-09-29):
电池检测与监控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该监测仪是基于MSP430F423单片机采用4线制交流注入法在线测量电池内阻,即对电池注入一个低频交流电流信号,信号经过放大、滤波以及整流,测出蓄电池两端的低频交流电压,然后根据比例算出内阻,进而计算出电池的容量,采用分压法测量电池电压,用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电池温度。该内阻测量方法克服了噪声干扰,能够快速获得稳定、精确的测量数据,并且根据内阻数据可计算出电池的容量,最后通过液晶将各数据显示出来。另外该仪器还可以通过RS485串行通信接口进行远程监控。

网友A(2011-11-10):
硕士论文

网友A:
能做出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从资料上看,这个智能电池监测仪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C:
该装置检测温度
使用MSP430F423内置的温度传感器,该温度传感器的
测量范围可达一40~100℃。

使用MSP430F423的内置温度传感器???没问题么,把单片机贴到外部的蓄电池上么?
这个蓄电池应该是和单片机用的5V电源不是一个电源吧,我还以为是使用蓄电池的在线监控系统呢

网友D:
用的很广,我同学在做这个

网友E:
不错,俺懒,以前用过bq20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