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问题

楼主(2011-09-29):
初学单片机,搞了个STC12C5A60S2,都快郁闷死了我了。。。
明明看了视频教程和STC12C5A60S2原理图,说第一次使用需要接晶振,我也接了,gnd也接了,40脚接了5v电源,然后从电源引led到 p1.0 - p1.7 可以有默认的流水灯效果,可就是不亮, 换了个新的STC也不行,然后反过来把p1.0-p1.7接到gnd 倒是全亮了,不过没闪烁,也没流水灯效果,失身么原因? 。。。。。好郁闷。。。

网友A:
要么是硬件问题,要么就是是软件问题。硬件的话你的线是怎么接的,看是不是哪里接错了,软件的话看下程序代码对不对

楼主:
还没到软件这步呢,新买的片子。。 = =!

不是刚买了又出厂自带的程序嘛,可以流水点亮led的,但是没亮。。

就40脚接5v, 20脚接gnd, 一个led正级接1脚 负级接2脚 (p1.0 p1.1),或者正接5v 负接p1.0都不亮,

楼主:
18 19接了12m晶振 和两个起振电容 + gnd

网友A:
你看下原理图

网友A:
如果片子里面有程序的话那你要看流水灯到底是接哪个I/O口,还有31脚要接VCC才行。你参照原理图查看你的线路

网友B:
你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
这个问题强烈要求你看下,你所使用的头文件是否是网上最新公布的,如不是,改一下,因为之前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发现是头文件里的定义搞反了,更正下就可以

网友D:
端口最好设置为推免输出,你清看门狗了没有?

网友E:
复位脚怎么什么也没有接。你的复位电路呢?

网友F:
还用STC的?STC的就是垃圾,我现在还放了有几百片,想要马上免费送你,运费你付就好了,我被STC的害的丢了三个客户,损失多少现金就没去算了,反正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保留了几个客户,就差点让STC的让我一下回老家种田去了,一家没一点责任的公司。在我帮他们找到问题后,工程师居然说解决不了,而且还照样出货。这就是STC,

网友F:
还用STC的?STC的就是垃圾,我现在还放了有几百片,想要马上免费送你,运费你付就好了,我被STC的害的丢了三个客户,损失多少现金就没去算了,反正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保留了几个客户,就差点让STC的让我一下回老家种田去了,一家没一点责任的公司。在我帮他们找到问题后,工程师居然说解决不了,而且还照样出货。这就是STC,
特别是QFG封装的STC11F32XE。

网友G:
你送给我把,我给邮费~我不闲差!

网友H:
5# zjj988 无复位电路,不知道你的硬件有接了没?
不知道LZ是否刚入门,个人觉得采用灌电流的方式比这个简单些,也就不需要HC573了

网友D:
象这种售后确实有点让人郁闷

网友I:
楼主检查一下是新片么?新片的话有范例程序,要是人家测试过了的,就给刷掉没有了

网友J:
12# xutingfu 送给我吧,我给你付运费,芯片可以适当给你付费的啊!: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复位电路肯定要接,只是图没有画出来。这个是郭天祥单片机教程上的图片,我上传了下。STC的单片机对在校学生和初学者学习还是不错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烧写程序非常方便,用个USB转串口线就能搞定,STC的片子要是做产品赚钱的话我看还是算了,肯定会出问题,以前论坛里有人说过会莫名其妙丢程序

网友K:
STC11F32XE,这个有什么问题么,能告知一下么,刚好在用,要是到时候生产的时候出问题就挂了

楼主:
我刚入门 做个isp下载都还没开始呢  就想先试试 是不是真能点亮led呢。。哎。。正了半天 。。悲哀。。

照教程做了个usb的isp下载线 下载老提示 请上电  可我明明连电源了。。

楼主:
我本就不大算真用stc  只是想先拿这个上手熟悉下 然后再用其他的片子。。有推荐的新手用的没?  avr的好用不?

楼主:
我就是想先试下stc出厂的 范例程序  搞了半天都没成。。 :dizzy:

楼主:
有没有在linux下开发方便的片子  我还是习惯在linux下用gcc来开发  听说svr在linux的工具比较全  我有买了块avr的 回头在整整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这个不像是我那片子的 原理图把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没到写程序那一部呢。。 = =

测试出厂程序和下载都还没搞明白,刚入门几天 。。

网友L:
接GND亮就说明你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可能你用的那些单片机没有初始化程序,自己下载出厂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推免输出是什么东东。:(
看门狗我倒是明白了。。 = =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视频教程上明明说可以的 而且我也看他点亮流水灯了。。我都是照做的。。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NTA5MTU2.html
16分钟开始,我一步步照做的 就是不行。。哎。。
原本想测试ok了  就开始弄下载。。结果这就卡了半天。。 = =

网友M:
支持21楼,按最小系统试试,一定可以成功! 要是STC连最小系统都不成功,可以在地球消失了。 所以初学我强烈建议使用现成的开发板入门。甚至买个STC的ISP下载板(下图左边的,可以申请或购买,大约50元),板上所有IO都接了LED, 也有MAX3232串口电路, 可以当最小系统使用!

网友A:
26# waruqi 我发那个是郭天祥单片机培训教程上的图,片子是STC89C52,51单片机原理都差不多

楼主:
我是想从裸片开始 然后自己做下载线 然后自己一点点 整出个最小系统 来学习。。。
直接用现成的,搞了半天 都成功了 但对元件河电路 还是一知半解  。

现成的 之前基本都玩过了 arm板裸跑  也就那样。。到最后硬件还是不会。。= =

哎。。还是从最基本的芯片开始 一点点 往上搭把。。。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从51基础开始学起,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要掌握,千万不要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到头来啥都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