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vr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1-09-29):
用自己做的usb转uart ttl的stc下载线,在avr上可以用吗?是不是电路原理不一样,直接用不会烧坏把。。 = =!

网友A:
不可以, 也不会烧坏.
问题是通信协议不同. avr 用的 spi 接口, 不是 uart.

楼主:
哦   看来初学还得先买根现成的  自己做还是难度大了点。。

网友B:
只要了解其原理,自己做不难,一根连接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