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1-09-29):
低成本玩具,使用一个单片机,1块钱以下。
要求有4或个以上IO,片内振荡,最好带低电压复位。能最低在2.3V正常工作。

目前看到了十速的57PE11和飞凌的8PS53 都是SOP8的。分别要0.6和0.42元。
我看了一下,它们的编程器价格分别要800和450
请问有没有谁见到比这个更便宜的单片机?或价格差不多但编程器比它便宜。
谢谢

网友A:
量大还是要用好一点的编程器,编程速度和可靠性很重要,再说也就800,呵呵

楼主:
但我不觉得它是质量好而贵。就是因为独一家而贵。

网友B:
一个专用的编程器卖800还叫贵,那你不用去做产品了

网友C:
出一批货赚的钱,还在意这几百块

网友D:
哈哈 飞凌的烧录器我最熟悉……我卖给你咯……飞凌的市场价应该是400,你估计找的不是一级代理&……

网友E:
stc 15f04

网友F:
to LZ:
    400大洋在专用的编程器中已经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了,俺曾经买了个专用的烧录转接座(sop24)都要了我100多。一般这种专用的烧录加仿真器以前下来要1000多。

网友G:
编程器可以先借两天吧?

网友H:
你好,目前编程器,我看广场不是才100 元啊

网友I:
有单一个编程器就不用计较咯,免费都行

楼主:
习惯于isp加载。就觉得它贵。
飞凌的单片机怎么样有没有谁用过?

网友D:
我用过飞凌的 可以Q我

网友J:
晕倒,做产品开发,800也贵呢……

网友K:
另一个贴不是调查了首选欧美的么?怎么LZ还要国产?

网友L:
8ps53都卖到0.42了啊?额滴神啊!

网友M:
对于批量产品,编程器的价格就不要在意了,好用、编程效率高才是重要的。

网友N:
STC的编程器便宜,但好像没有0.8以下的,你这个价格很便宜了。

网友K:
首选欧美的MCU,最好是32位的,否则被人BS,玩具也刚刚的。。。

网友O(2013-12-06):
您那边有多少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