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开关二极管2AK11可以用什么其他型号替代?

楼主(2011-09-29):
锗开关二极管2AK11可以用什么其他型号替代?
哪位大侠给推荐下。
用在峰值检波。

顺便上传个《二极管封装大全》方便大家。

网友A:
如果它用在信号比较强的地方,随意找个二极管就行,如果信号较弱,用个肖特基

楼主:
我现在想要个表贴封装的锗开关二极管。

楼主:
有用过的大侠推荐下。谢谢。

网友B:
这年头还有锗二极管卖?

网友C:
现在已经没有锗管在生产了,更没有表贴的,改改电路换用硅管或是肖特基管吧。

网友A:
“锗开关二极管2AK11可以用什么其他型号替代?”,既然是代替它,还要找“表面贴”的?
哈哈,我从没有见过2AK系列有表面贴的

网友D:
Bat85,1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