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尺寸在允许范围内可以随便设置吗?

楼主(2011-09-30):
过孔的尺寸在允许范围内可以随便设置吗?过孔的尺寸我可以设置成0.5MM,也可以设置成0.51MM,更可以设置更小的数量级0.511MM,但实际加工钻孔的时候都是很精确的吗? 各种尺寸的钻头都有的吗?

网友A:
各种尺寸的钻头肯定是有,但是也不是什么钻头都有,有一定规格要求,满足要求之下理论上可以随意设置,但是厂家绝不会按照你的不合规格的孔去做。

楼主:
PCB制版厂要是没有对应型号的钻头怎么解决?比如我想钻0.515MM的孔,他没有这样精确的钻头,他会用0.51的或0.52MM的钻头代替吗?

网友B:
根据厂家生产能力说明  一般都是0.05MM一个间隔  推荐用整数,最好一个板子上过孔规格少一点。别0.55 0.5 0.45 什么都有

楼主:
嗯  晓得了!谢谢提点!

网友C:
根据厂家生产能力说明  一般都是0.05MM一个间隔  推荐用整数,最好一个板子上过孔规格少一点。别0.55 0.5 0.45 什么都有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你也可以随意设置,PCB加工厂会根据大小编辑最接近的钻头。
一般在PCB板上尽量采用单一或者就几个规格的过孔尺寸,这样有利于PCB厂家加工,减少更换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