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两端接电容

楼主(2011-09-30):
光耦的输出端3、4脚接120nF的电容,电容的作用是什么?120nF可以改小一点吗?

网友A:
消除毛刺

楼主:
毛刺作何解?请指教!!谢谢

楼主:
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谢谢!

网友A:
你这电路剪切的太简单了,呵呵。。。
光耦是什么型号啊?我的理解你前面可能是高频信号,瞬间产生的抖动,或者是对后级电路的滤波

网友B:
电路未免太简单了些。这样怎么分析?

网友C:
光耦两端接电容电容

网友D:
虽说有消除毛刺的作用,但意义不大。

网友E:
如果是消除毛刺,此毛刺如何出来的呢?
——更多的情况下尽早消除毛刺,也就是在输入时就处理它,可是,此处为何不这样呢?

网友A:
同意楼上,期待更深的解释

网友F(2012-07-09):
抗辐射干扰

网友G:
LZ最好能给出光耦的输入端的信号特点以及光耦的型号或者类型,即光耦属于线性光耦或者别的类型,这样有助于分析此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