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30):
请问前辈们是怎么进行STM32程序加密的,先谢谢了:handshake

网友A:
与其他单片机的方式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是怎样啊,斑竹简单介绍下吧 3Q.

网友A:
程序加密是算法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基本上是把加了密的程序从某处读出来,经过某种实现知道的算法解密,然后放到RAM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香版主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