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子两面覆铜地的过孔稍大些好还是小些好?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A:
适中最好,基本和你走线的过孔一致即可。
记得别打成“筛子”

楼主:
打成筛子会有什么后果?那样不是可以将上下板层的地联通得更好吗?  如果不考虑板子的结实性,是不是地过孔打得多些好呢?

网友B:
保持跟PCB上其他VIA一致就好。
打成“筛子”是否是影响机械强度?

网友C:
我见一个USB HUB板上全是筛子,特别小特别多的过孔。官方建议这样搞,个人以为,倒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过孔很小,应该不会影响到强度。最近一次做的板子,明显很结实很硬朗,很纳闷,莫非板厂良心大回归,质量嗷嗷上窜了?!

网友D:
过孔的作用:
传导电流, 如果要的电流大, 那就要增加过孔, 可能成筛子
传递热量, 靠过孔和对面铺铜散热, 也要增加过孔数量, 提高散热能力
信号屏蔽, 及高频电路的多点接地. 也会出现跟地平面使用很多过孔
另外, 合理使用过孔对改善 PCB 变形和焊接透气也有帮助.

至于大小, 在允许的情况下, 稍微大些. 对 PCB 加工等方面有好处.

网友E:
过孔的作用:
传导电流, 如果要的电流大, 那就要增加过孔, 可能成筛子
传递热量, 靠过孔和对面铺铜散热, 也要增加过孔数量, 提高散热能力
信号屏蔽, 及高频电路的多点接地. 也会出现跟地平面使用很多过孔
另外, 合理使用过孔对改善 PCB 变形和焊接透气也有帮助.

至于大小, 在允许的情况下, 稍微大些. 对 PCB 加工等方面有好处.:victory:

网友E:
过孔一般在0.5-0.3比较好,条件允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