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1206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30):
我将THS1206配置为单转换模式,四通道自动扫描,内部参考电压,AD_AV为下降沿触发,初始配置完时,还能FIFO进行了复位并恢复该复位位,20MHz读时钟,但是读取转换数据时,发现读取的数据不正确,出现的情况是:读取的数据很乱(无论输入信号频率有多低)。希望做过类似设计的能帮我分析一下问题,谢谢了!我的QQ号:58498477,再次感谢!!

网友A(2012-02-17):
不知道楼上是否用上了THS1206,我也正在用,想和您讨论讨论。
QQ:735507934
请加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