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 怪异现象

楼主(2011-09-30):
我用ST的SPI做从机(从机发送)  与    CD盒做主机(主机接受数据)   通信,
其中 ST 每间隔固定时间 通知 CD合 产生CLK,数据发送完成后 告知CD停止CLK,发现ST发出的数据 与 看到的波形不相符。

ST的 SPI分频到最低 30KHZ,而CD主机产生的CLK的频率只有1.25KHZ

看到的现象是 8个CLK还没完成,一个字节数据却发送结束。

1. 什么情况,SPI做从机时CLK配置是无效的,真的是时钟不同步吗?

后来用ST的内部时钟 128KHZ,将ST的SPI分频到1KHZ,发现还有这样的现象,
发送的数据 与波形始终不相等。

软件上步骤(查询) :
   0。 SPI_ENABLE;
   1。  写SPI_DR=TX_data1;
   2。  产生 CLK;
   3。 等待发送结束
   4.   SPI_DISABLE;

网友A:
有休眠吗??

网友A:
还可以模拟SPI,试一下

网友B:
一般都是配置问题。

网友C:
波形怎么个不相等?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少一个时钟, 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休眠。

怎么模拟SPI,从机发送????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C:

data 和CLK 读出来的数据,与ST发送的数据 不相符。

发送方式  高位在前。读出来的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说是 配置 问题,那还发什么贴啊

网友D:
估计是做汽车电子的,MBUS?用IO中断做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要说是 配置 问题,那还发什么贴啊
引用 楼主:

哦,闲我说废话,就是说你知道是配置问题,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D

那你何不把配置部分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