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ft870驱动过led的进来下!谢谢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用ft870驱动144个led了,但是怎样用他来调节led的亮度,也就是怎样改变他的pwm占空比,还有就是怎样用单片机驱动他呢?下面是他的驱动电路 那么怎样在原电路中加入单片机控制呢?、

网友A(2011-09-30):
调节led的亮度

楼主:
请问下2楼,怎样使单片机和这个芯片联系起来?

网友B:
我看见芯片有一个CS引脚和PWMD引脚,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CS让人联想到使能端.
改变他芯片的点空比没必要,直接用另一个PWM信号控制芯片工作与否就好,现在那些低压(比如2V)LED驱动IC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This is the PWM dimming input of the IC. Duty cycle controls the LED average output current. When this pin is pulled to GND, the gate driver is turned off. When the pin is pulled high, the gate driver operates normally.数据手册上对pwm引脚的说明,当引脚接地时,也就是拉低时,门控关闭,引脚拉高时,门控正常工作,感觉我用单片机估计pwm给这个引脚来控制led的亮度与关闭可以么???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偿试吧,跳条线不用多少钱。
我对没有使能端的LED驱动IC的方法就是断他的电,他自然就不工作了,控制频率在200HZ以上就好,虽然这种方法有时候不稳定,好歹能用。

网友C:
给1脚的PWMD驱动就可以了啊,也可以通过LD做模拟微调。

楼主:
7楼 直接给1脚以pwm信号 是不是可以控制led的亮度和亮灭?
6楼 好像直接断电 没法控制led的亮度变化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看PWM调光原理,频率为200HZ,如占空比是0.5,亮度就是50%左右,占空比是0.1亮度也就在10%左右。

我是干这行的。

网友B:
之所以要200HZ以上,是因为怕人眼能察觉得到光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