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7D-471K和热敏电阻5D-9的问题

楼主(2011-09-30):
我做30W左右的话就用压敏电阻7D-471K和热敏电阻5D-9,但是我现在要做60W左右的该用什么样的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啊?还有7D-471K、5D-9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5D 7D指的应该是冷态电阻 -9 是指直径或者厚度  不记得了 471K应该是压敏电阻上才标吧

网友B:
7D是直径

网友C:
你在百度里的提问已经有人回答你了。自己去看下就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