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选通器啊啊啊

楼主(2011-09-30):
现在想用16选1的多路选通器,但是发现网上介绍的很少啊。。。大家有什么用过的还不错的,推荐一下

网友A:
这种不少啊,老款新款的,各种参数的都有——不同接口类型,不同信号输入范围,差分或者单端,不同Ron,不同供电。我首选ADI,ADG系列等。

网友B:
adi,ti,vishay都有不错的,而且还有选型指南

网友C:
网上介绍的很少

网友B:
如果速度不快,可以考虑用2个8入1出的,然后后面接一个双入单出的继电器,这样就是16选1了

网友D:
现在想用16选1的多路选通器,但是发现网上介绍的很少啊。。。大家有什么用过的还不错的,推荐一下
引用 网友E:

介绍得少说明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网友E:
介绍得少说明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引用 网友D:

对的

网友F(2011-11-19):
开关什么信号?可以选交叉开关,加我93542117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