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本振信号为何物?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A:
本振频率,英文Local Oscillator。 就是LC振荡器.用在超外差接收机中.超外差接收机中有一个振荡器叫本机振荡器.它产生的高频电磁波与所接收的高频信号混合而产生一个差频,这个差频就是中频.如要接收的信号是900KHZ.本振频率是1365KHZ.两频率混合后就可以产生一个465KHZ或者2265KHZ的差频.接收机中用LC电路选择465KHZ作为中频信号.因为本振频率比外来信号高465KHZ所以叫超外差.

网友B(2011-11-25):
2楼说的真明白。

网友C:
因为本振频率比外来信号高465KHZ所以叫超外差.   这个有些不懂。

网友D:
楼主问的是高频电路的知识吧,2楼答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