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问题,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1-09-30):
1、经常在功率较大的放大电路,功率管的基极b与发射极e即发射结并联两个反向的二极管,这是通过对发射结输入电流的分流作用而起保护作用;
问:什么叫“发射结输入电流的分流作用”

2、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一般是mos管,由于mos管的G极对静电或过压非常敏感,所以为了保护它免遭损坏才加双向TVS给与保护,一般三极管开关并不害怕静电,很少有这个保护。
问:静电和过压是如何产生的?

还有一个是,tvs可以用稳压管替代吗??

楼主:
还有,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在某电路上面,是不是都是起到限制电压过高的作用?

网友A:
1、未见过反并联两支二极管的案例,只见过并联一支二极管的电路。最好将原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2、静电往往由管子与包装的摩擦、人与衣物和绝缘地面的摩擦等等产生。
3、某些场合稳压管可以代替TVS,某些不可以,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4、从未见过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到某电路,请将原图贴出来。

网友B:
4、从未见过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到某电路,请将原图贴出来。
=>他说的应该二极管反向串联再接到地的,这个在ESD 应用中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C:
mos管的G极对静电或过压非常敏感

网友D:
TVS可以替代,看属性

网友E:
1、未见过反并联两支二极管的案例,只见过并联一支二极管的电路。最好将原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4、从未见过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到某电路,请将原图贴出来。
************************************************
1、这太常见了,例如反向并联两支4148加在运放的输入端做保护。
4、这也太常见了,例如反向串联两支稳压二极管加在运放的输入端做保护或反向串联一支稳压二极管加一只普通二极管做单向限幅或保护。。

网友F:
TVS不能随便替代稳压管,看反应速度及其它属性。

网友G:
4、从未见过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到某电路,请将原图贴出来
这个应该是双向TVS.

网友G:
1、未见过反并联两支二极管的案例,只见过并联一支二极管的电路。最好将原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在GE某款小表上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有这样的应用电路,只是我现在离职了,没法把PCB拍照上来。

网友G:
1、未见过反并联两支二极管的案例,只见过并联一支二极管的电路。最好将原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在GE某款小表上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有这样的应用电路,只是我现在离职了,没法把PCB拍照上来。 ...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搞错了,没有看一楼。

网友H:
仔细看看,一定会检查出原因的

网友I:
最好贴出原理图,让大家来看看,光说说不清楚!二极管反接是起钳位,限幅。保护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啊,国庆没时间看,回来发现大家回帖这么多了,我说的反向串联的就是top224输入那边的电路,

网友A:
8楼:
“1、未见过反并联两支二极管的案例,只见过并联一支二极管的电路。最好将原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4、从未见过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到某电路,请将原图贴出来。
************************************************
1、这太常见了,例如反向并联两支4148加在运放的输入端做保护。
4、这也太常见了,例如反向串联两支稳压二极管加在运放的输入端做保护或反向串联一支稳压二极管加一只普通二极管做单向限幅或保护。。”
************************************************
************************************************
1、楼主首帖说的是:“经常在功率较大的放大电路,功率管的基极b与发射极e即发射结并联两个反向的二极管”
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反并联两个二极管,其中之一是与发射结同向并联,这样并什么用也没有。
2、反串联两支稳压管和反串联两支普通二极管可绝对不是一回事。说二极管而没有特别指明,只能认为是普通二极管(不论速度)。

网友A:
17楼:
那不是“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联在某电路上面”,而是一支二极管与一支稳压管串联。注意图中两个符号并不相同。正如该开关电源输出端两个符号并不相同一样,输出端是一支稳压管串联一支电阻再串联一支发光管(在光耦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