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线型时不变系统是指什么了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时不变系统:既满足叠加原理又具有时不变特性,它可以用单位脉冲响应来表示。单位脉冲响应是输入端为单位脉冲序列时的系统输出,一般表示为h(n),即h(n)=T[δ(n)]。   任一输入序列x(n)的相应y(n)=T[x(n)]=T[ δ(n-k)];   由于系统是线性的,所以上式可以写成y(n)=T[δ(n-k)];   又由于系统是时不变的,即有T[δ(n-k)]=h(n-k);   从而得y(n)=h(n-k)=x(n)*h(n);   这个公式称为离散卷积,用“*”表示。

网友B:
离散卷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