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开关

楼主(2011-09-30):
酒店空调控制器,上面有个白色旋转开关,顺时针旋转设置温度上升,逆时针旋转设置温度降低;电路结构有三个引脚,要么三路全断开,要么三路全短接,请问怎么判断旋转方向啊?

网友A:
可能是编码器(机械编码器)。

网友B:
温度上升

网友C:
应该是编码开关,全开到全断之间,有个中间过程,这个中间过程,中间脚只连通左脚或者右脚,根据这时候连通那个脚就可以判断正转还是反转了.

楼主:
电路上怎么读取了

网友A:
5楼:
三引脚中,有一条引脚是公共端。读取旋转方向时,需要判断另两条引脚中哪条动作在先哪条动作在后。

网友C:
中断监控这两个脚的状态,或者不停地扫描这两个脚的状态.

网友D:
输出2个方啊波
A,B,C,三脚
旋转的时候 ,顺转,一个周期内:A先接通C,然后B接通C,然后A与C断开,然后B与C断开
             逆转,一个周期内:B先接通C,然后A接通C,然后B与C断开,然后A与C断开

网友E:
编码  电子电抗器

网友F:
相位有差别的,靠相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