氙气灯点亮的问题

楼主:
氙气灯的点亮需要20KV左右的瞬间高压,小弟我不知如何得到,我在电路中前面使用PWM控制MOS管开关调制12V直流电压,形成PWM直流脉冲,再经过变压器变压得到60~400V电压整流滤波后通过全桥逆变电路得到交流电,在这里我卡壳了,这交流电也只能供给氙气灯点亮后正常工作电压,但是需要点亮氙气灯的高压我如何得到啊。请做过相关项目的朋友赐教,我先谢了

网友A(2011-10-01):
LZ对节能灯的工作原理了解不,同原理氙气灯后面需要一个升压点火线圈,将400V的高压瞬间升到23KV以上。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