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电路分析

楼主(2011-09-30):
请各位大侠指教!此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A:
您好,用12V转5V的芯片就可以了,带负载电流还比较大,如果你需要技术支持的话,可以加我QQ1450531601,提供一些资料给你,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B:
虽然用DCDC芯片会贵几毛钱,也没所谓了吧,科技在进步,已经不需要高深的模电来搭小功率电源了.

网友C:
用个34063好便宜的哦。

网友D:
还是用芯片吧,这个很少自己搭电路了啊

网友E:
12到5V,如果应用电流不大,LDO都可以搞定,电流大的用DC-DC,只是外围会贵一些

网友F:
电流不大的话XC6216可以.

网友G:
你去搭电路  肯定没有-5V:lol

网友H:
看不懂这个图,也不会有人能看懂

网友G:
这是一个产生负压的电路,估计楼上的都没看明白。+12V产生-5V电压,这样出来的电压不够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不懂,求解释

网友G:
简单的负压产生电路,一个开关信号对电源控制,经过电容C61隔离后,你把它当做个交流电就明白了……

网友J:
用个7805不是更快??

网友K:
回复 网友J:
7805显然不能产生负压

网友K:
查找FM06的datasheet。

网友E(2011-11-01):
负压输出,用BM34063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L: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两个PWM驱动信号几个周期后就把管子烧坏了。
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