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栏消失不见....

楼主(2011-09-30):
请问有没有懂DVB机顶盒的朋友,机顶盒开始搜台没有信号,我将CPU更换后,接通电源,菜单栏消失不见了,请问菜单栏不见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软件重新更新后故障依旧。如果是硬件错误,可能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存储的代码没了,可能被大电流给重了。一般启动代码没有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只要把代码加进去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
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