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9-30):
谁用过多路单端转差分的芯片 ?推荐下 最好是ADI的 谢谢

网友A:
楼主要的是数字通讯信号的单端转差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有多少路,需要合路传输还是分别传输,速率又是多少,传输距离有什么要求等,不说清楚没有答案,建议楼主还是去ADI的官方网站去选型,MAXIM也有这类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五路 单端转差分 要模拟的 距离大概也就一米

网友C(2011-11-19):
找个要看你传什么信号,视频还是音频?加我93542117 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