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AM8403音频功放芯片的请进!急!!!

楼主(2011-09-30):
以前一个汽车导航项目用过PAM8403音频芯片,客户使用后发现该芯片对FM调频收音机有干扰。原来板子音频芯片输出没有加低通滤波措施,但是板子做了一批出来了,改板的成本很大,目前只有两个方法:1. 在外在音频线输出上加低通滤波盒(需要做盒子模具,做滤波电路板);2.使用PAM8403兼容的芯片MIX3001(数据手册上说无FM干扰,与PAM8403完全兼容),但是自己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实际效果。请问哪位大侠使用MIX3001,点拨下,谢谢!

网友A:
滤波器件越靠近D类放大器的输出端口,效果越好。
距离太远,则没有效果。
任何D类放大器都有丰富的谐波,只是幅度稍微低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整呢,现在的情况只能在板外加滤波,距离肯定有点远,效果不知道好不好。参考的数据手册上较少EMI的措施如下:

网友B:
外加滤波的效果只能实验确定,因为不清楚你的系统状况,至于换用其它型号,关键在于其谐波分量的频谱分布,通常D类功放都需要很小心的处理,AB类则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C:
也同样遇到过,我用的PAM8603干扰FM接收,在输出加滤波就可以了

收音机最好用AB类得,就算加了滤波,效果还是没有AB类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图中C48、C49,C47可以使用陶瓷电容吗?图中LC滤波器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您有没有好一点的AB类功放芯片,推荐下,谢谢!

网友D(2013-12-16):
现在直接改PAM8406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