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问题。大家帮忙下。

楼主(2011-09-30):
今天叫同学拿的Jlink 仿真器。  一开始我把驱动装好,把Jlink 连上电脑  , 再把JTAG的20PIN 连上 ARM9开发板的 JTAG 调试口。刚开始的时候 用J-Link Commander 能打印出Jlink 的信息  但是检测不到开发板芯片,后来鼓捣了几下。 在J-Link Commander  就显示Can not connect to J-link via  usb  了。。  我卸载了驱动在装  再试都是这样。 我第一次用JLINK  和ARM9开发板。  以为是仿真器坏了。后来拿回去同学那里 在他那里能用,也能打印去JLINK的信息,但是为什么我电脑里不行了呢?  一开始是行的。  ARM9开发板我是用USB供电的。。。 怎么弄才能再次使用JLINK呢 ? 求指教。  希望这几天能把程序下进去开发板里。  - -

网友A:
好像JLink会认主人的:lol,跟楼主开个玩笑。是不是开发板有什么问题?和你同学一起检查一下。

网友B:
或者是不是你的系统问题啊。你是win7吗?

楼主:
2# ohnoyes    认你的死人头。哈哈。  现在没事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下程序好像是不是把他的原来的程序擦了,现在nandflash启动检测不到ARM9开发板了。哎。  我只有一个借的jlink。  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3# xuepiaojiangu    搞了下 。 是因为驱动的原因。我装另一个新一点的驱动就能使了,  好多问题啊我。。。。

网友C:
WIN7的话  后面够你受的了  呵呵  我的XP下用  有时也蓝屏

网友D(2013-02-07):
楼主的新驱动可不可以共享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E:
现在的Jlink都是一两百块一个,真是便宜,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F(2014-03-25):
引用 楼主:
2# ohnoyes    认你的死人头。哈哈。  现在没事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下程序好像是不是把他的原来的程序 ...

确实是驱动的原因,重装下驱动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9):
先确定下设备管理器里jlink的驱动安装正确了吗,能不能再设备管理器看到jlink设备,我使用这个下载器感觉很好用,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8.uG3AZA&id=526352671392&ns=1&abbucket=18#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