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30):
看的别人的一个电路图,图中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呢,我感觉接错了,发射结反偏了,如果没接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接错了把放大器上下翻转过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V1电源明显接反了。
怀疑运放两输入端也画反了。
运放1脚和8脚之间接个电容,估计也是胡接。

网友B:
在排除电源接反的情况下,三极管在此的作用像是增加驱动啊

网友C:
1和8之间接电容是音频功放调整放大倍数的,但是LZ用的OP07不是功放IC,同意maychang老师的观点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