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UART接收数据求助!

楼主(2011-09-30):
用到m051 UART  ,用的UART中断接收数据,为什么我每接受一次就得加点延时才能正确接收呢?
下面是我接收中断的代码: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receiver_count = 0;
while(UA0_ISR&RDA_IF)
    {
    while (UA0_FSR & RX_EMPTY);
    rec_buff[receiver_count] = UA0_RBR;
    receiver_count++;
       delay_ms(1);
}
    if((CRCSS(rec_buff,receiver_count))==0&&(receiver_count==5+rec_buff[2]))
    {
    receive_right=1;   //接收数据正确标志位
    rec_err_count=0;
}
data_save();   //保存,校验不成功,不保存
}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不对

楼主:
2# bit6019 额 这个倒是值得再次确认一下! 谢谢!